PCB新手,请教大家

楼主(2012-01-22):
(无正文)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是个开关电源板,TF1的焊盘偏小,整板没有考虑爬电距离等,布的较差

楼主:
是一个开关电源板,它的爬电距离一般为多大?另外我想问下这块板能否正常工作?有没有判断一块板布线优劣的标准或者方法呢?请诸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B:
c4位置严重,安全间距严重不足。

楼主:
输出是7.4付1.5安,会不会爬电?再重新排板。

网友A:
输出是7.4付1.5安,会不会爬电?再重新排板。
引用 楼主:

爬电需要看PCB的使用环境,一般在比较洁净的使用场合,推荐你设置爬电距离3.5mm以上,能放到4.5以上更好,再辅助在适当的地方加隔离槽更佳。

整板不仅爬电考虑不周,而且其它一些工艺上的问题也自得商榷,至于EMC等问题则更需要额外考虑,重新布置是应该的。

网友C:
D2的丝印制作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