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入门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 直流电源哪个最有必要买?

楼主(2012-01-22):
如题   我是新手不太懂这个

网友A:
同意二楼

网友B:
1.80复古传奇,www.sfhei.com/
cqsf,www.51sofu.com/

网友C:
其实最三个都需要,因为没直流稳压电源、信号发生器 你的示波器也没用了。。

网友D:
其实最三个都需要,因为没直流稳压电源、信号发生器 你的示波器也没用了。。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源自己做的难度小,信号发生器可以想办法,而且现在开发是以单片机为主的,一般都是端口上的数字信号,但是示波器是眼睛,没有看的就抓瞎,而且很难自制。

网友E:
对于囊中羞涩的初学者而言,万用表就可以了,有示波器更好,但不是必须,信号发生器用途有限,而电源可以自制。

网友F:
楼上说得很对,首先要保证最基本的东西:万用表、烙铁等工具,先锻炼一下最基础的电路。如有必要,以后再考虑示波器。

楼主:
像晶体管,电阻,电容这些是电路用什么买什么?几个几个买?

网友G:
示波器有必要买,电源自己做一个,信号发生器暂时可以不用。
先指定一个小制作,按照制作需要买零件,比如你可以先做一个可调的电源。

网友H:
我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直流电源都有多个,其中电源经常用,信号发生器少用,示波器用的更少。
当然,也要根据个人的偏好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