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功耗升压芯片

楼主(2012-01-23):
要求:
1、输入1.8-3.0V可正常启动
2、输出3.3V@50mA
3、输出空载或者近似空载的时候,升压芯片的电流足够小,最好小于5uA

我现在用的是HT7133或者AM的一款(记不清了),3V输入,输出空载时,自耗电流微小,但2V输入的时候,自耗超过了10uA。从前产品有触发器开关,关机自耗大约2uA,现在想利用mcu的休眠功能,但是要让升压芯片持续通电,则升压芯片的自耗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A:
HT7133是高输入电压低功耗LDO,不是升压DC-DC芯片。

网友B:
可以使用TPS60212、TPS60213,其输出最大电流为50mA,静态工作电流为2uA。并集成电感,体积小。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0212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0213

网友C:
盛邦威的6600应该可以用

网友C:
这个你看一下,静态电流200uA要是嫌大的话,换6603这个功耗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