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2-01-23):
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都有哪些

网友A:
对于一般的存储器具有RD、WR和CS等控制信号,许多DSP(C3x、C5000)都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存储器,一般采用的方式如下:
CS有地址线和PS、DS或STRB译码产生

网友B:
./RD=/STRB+/R/W;

网友B:
/WR=/STRB+R/W。

楼主:
OK,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