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作的基本条件

楼主(2012-01-23):
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有啥

网友A:
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网友B:
DSP时钟正确。

网友B: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C:
C2000的watchdog关掉。

网友C: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网友D:
READY引脚上拉高电平

楼主:
哦,明白勒

网友E:
上面各位补充的真全面

网友F:
该接地的接地 该电源的电源 该设置的设置

网友G:
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