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换成82G516,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1-23):
我有一项产品是用82L54做的,现在要需要在一个UART,
所以直接换成82G516,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82L54直接换成82G516 没有什么大问题,IAP空间可能需要注意
82L54   3800h~3Bffh
82G516 F000h~FBffh

网友B:
我还用82G516来仿真82e54呢,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喽

网友C:
82L54 能做的,82G516 都能做,

楼主:
LZ给出具体问题,可能更方便回答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本来用82L54的spi跟4096拿来点16x16的点阵LED,
换成82G516后,发现点出来的字会出现,一条条的杂讯,有用逻辑分析仪查过,给出来的讯号都一样

楼主:
再者设定第二个uart的时候发现会跟time0的设定发生干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接脚进来的信号干扰造成的

网友B:
用U2的ICP可以设定IAP边界,用ICE也可以设定

网友D:
有可能是IAP地址定义有误

网友D:
也有可能用到串口2后,改变了显示扫描频率,致使显示闪烁

网友D:
用逻辑分析仪看出现杂讯时的波形,与正常波形的差异

楼主:
哦,知道了

楼主:
结贴了,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