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似乎多此一举的疑问,关于积分运算电路的基本理论。

楼主(2012-01-23):
关于积分运算电路的理论由来已久,如图摘取华成英教材第三版。但是我要节外生枝询问一个我看不透,大家也许嗤之以鼻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用电容的导纳来进行此类的解释呢?我的意思是:如图,把电容C看成是阻值为1/jcw的电阻,然后用传统反相加法运算电路的公式得:
Uo=-Rf*Ui/R*(1+jcwRf)
(1)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呢?
(2)可以的话,怎么解释图中所示的阶跃信号、方波信号,正弦波的运算结果呢?

相比高手也有过此类相同疑惑吧?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
有jw的前提是输入信号是稳定的角频率为w的正弦信号,且电路无失真。如果没有作用于电容两端的信号是正弦信号这个前提,那么说该电容容抗为1/jwC就没有意义。这样积分后还是正弦信号(不区分正弦余弦)。上面图中输入阶跃信号,输出电压为负是因为,上面的电路是个反相放大器。
这确实是个“多此一举”的问题,莫非楼主没有学过微积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说明2点:
1. 楼主没搞清楚原作者的意图,Rf是作者等效电容C的阻值,所以iR = iC,如果电容C与Rf并联,那么iR = i(C//Rf),楼主的计算结果是并联了电容C和Rf之后的结果。
2. 按楼主思路在频域等效,电容阻抗Xc = 1/jwc,则Uo = -Ui/jwRC,按照信号时域 - 频域转换关系,对应于时域恰好是积分关系,不过积分下限是负无穷大
最后,对楼主和楼主的问题表示遗憾。

网友C:
引用楼上签名:
即使自己知道也不要轻易说出来,先听听别人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书最后一句话说明:原作者并没有说Rf时等效电容C的阻值,而是个可以忽略的小补充,起限制失调作用。你的第二个说明超出我的知识,暂放。

网友D:
楼主应该仔细看下1楼的回复!
首先容抗用1/JWC表示确实如一楼所说,需要满足输入信号是正弦信号,且电路无失真的情况(根本还是从微分方程得出,可以查阅下电路中有关一阶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
有关5楼对RF的解释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按照书上所说:应该是实际使用时,避免低频下增益过高,所以需要额外加一个电阻并联。

楼主(2012-02-23):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很有道理,吸取了

网友E:
学习了,yhf311说的很有道理,Rr在实际应用时主要是稳定工作点,实质是“避免低频下增益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