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

楼主(2012-01-23):
psoc不能单步调试?

网友A:
可以的吧, PSoC1用CY3215, PSoC3 用Miniprog3

网友B:
从EA2开始??

网友C:
真的不行吗,还没试过这个功能

网友D:
用ICE-CUBE套件可以让designer4.3单步调试

网友E:
不会吧?!可以单步的。你是指C语言,还是汇编。

网友F:
我的也不能,调试部分菜单都是灰色的,可能是PSOC不支持软件仿真调试吧

网友G:
要连上ICE-CUBE才行

网友H:
我的也不能,调试部分菜单都是灰色的,可能是PSOC不支持软件仿真调试吧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软件仿真,要用2楼说的工具

网友I:
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J:
要仿真器才可以

网友K:
可以借助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