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hz 100mv的正弦电压如何滤波?

楼主(2012-01-23):
如题,采集的直流电压有点波动,怎么办?

网友A:
加个RC的低通滤波

网友B:
你采集的时候,多采集几次,求平均值

网友C:
直接在硬件上使用滤波吧我觉得效果应该比软件要好。如果有软件滤波100mv A/D转换的参考电压怎么设?

网友D:
可用高阶有源高通滤波器,如果有用信号包括100Hz以下的信号,可以考虑用陷波器,还可以采用数字滤波算法去除该干扰。

网友E:
rc值应该怎样选呢?

网友F:
应该优先考虑硬件滤波,能够通过阻容滤波就解决问题最好,
然后辅之以软件滤波。

网友G:
这要看你应用的具体要求 从你写得情况来看 不需要滤波

网友H:
一般来说,结果平均可以减小结果的波动;除了结果平均还会有很多其它的滤波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波动。

楼主最好详细说下波动的具体情况,以及对性能的需求。这样方便大家给出具体建议

网友I:
专家的分析很精辟!!!

网友J: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 不过感觉挺麻烦的

网友J:
嗯没错 专家说的很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