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布线问题

楼主(2012-01-24):
先假定一双面板分为a、b两面,请问a面走线为什么要和b面的垂直?或者说a面的走线可以和b面的平行么?就51单片机的速度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不考虑么?当速度达到多少兆时,这个问题非考虑不可?请先知详解!非诚勿扰!

网友A:
即使低速电路, 双面板 若平行走线时,在一些电路(如系统总线:地址线,数据线)上还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B:
楼主可以这样认为,当板子超过百M,这个问题要必须考虑了,在10M以上最好按照垂直布线,当然在难以避免的比方可以交叉避免平行

因为平行的线会产生耦合电容的,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但是在一些低速的普通版中,布线只要合理美观就可以了,简单的板子对于这个问题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C:
楼上已经提到了,平行的话,其线间耦合电容较大,易产生串扰
但低速信号及低阻信号受影响不大
高速信号,弱小模拟信号,高阻信号以及强干扰信号其走线要特别注意

另外,差分信号如果无法走同一面以致双面走时要平行走线

网友D:
我喜欢楼上的签名:victory:

网友E:
楼上回答得很全面了.
不过对于双面板, 总体上我感觉地线的安排更重要.
特别是单片机系统, 往往数字, 模拟,功率, 电源都在一块板上. 更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