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 突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2-01-24):
SEGGER J-Link Flash Programmer for Cogent CSB737 eval board.
Compiled Feb 26 2010 19:24:03
(c) 2009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www.segger.com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Connecting... O.K.
JTAG speed: 12000 kHz
Core Id: 0x0
Unsupported flash type.
No file passed to DFPU. Using default file: D:\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1
2\Samples\CogentCSB737.bin
Continue (Y/N)?:
刷了下固件 还是不行

楼主:
系统是win7 64位的
之前用过一段时间,没问题
今天再用,就连接不上了,设置什么的都应该没问题,因为之前用了之后就没改过
实在不行,就用使用SAM-BA更新了下jlink的固件,还是那样不行...
求大侠们给看看

楼主: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12 ('?' for help)
Compiled Feb 26 2010 19:23:14
DLL version V4.12, compiled Feb 26 2010 19:22:53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15 11:42:48
Hardware: V8.00
S/N : 2008064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ARM7).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VTarget = 3.293V
Info: Could not measure total IR len. TDO is constant high.

******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Cortex-M3).

****** Error: Parity error (Data = 0xFFFFFFFF, ReceivedParity = 1)

No device found on SWD.
Cortex-M3 identified.
JTAG speed: 1000 kHz
J-Link>

网友A:
IO口烧掉了,查一下是JLINK的端口还是目标板的端口被烧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板子是easyarm2200 换过 cpu 之后,还是不行,是不是jlink的io口烧了?

网友B(2012-03-13):
J-Link的驱动程序,出问题后的维修方法
http://www.9mcu.com/9mcubbs/foru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