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删除ALTIUM工作区内的东西

楼主(2012-01-24):
就是project面板最上面WORK PLACE里面的内容,我的里面有好几个了,想把不要的删除,不知道怎么弄,这个工作区真没必要弄,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网友A:
这个是系统用来备份的,以便undo,如果不想要,直接找的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删除即可

网友B:
直接关了就行,其实也没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