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0的问题

楼主(2012-01-25):
如果我将一个IC上的port0.0设置成strong slow ,高电平,另一个IC上的port0.7设置成pull dowm ,低电平,两个引脚用导线连接,读取pull dowm这段的电平为高电平,然后将strong slow 那个引脚设为pull down低电平,继续读取P0.0,一直读到高电平,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如果是port2或者port3?

楼主:
当把引脚由strong slow高电平改为pull down低电平时再去读取回来的值就会是低电平。

楼主:
这些IC的通讯方式用的是I2C,我改变master 的一个数组居然会使得通讯不成功,这个又是为什么啊???

楼主:
只是改变数组里数据的顺序

楼主:
算了,结贴了

网友B:
试试别的端口吧

网友C:
问题太泛了。
先弄明白strong slow和pull down的电路和该IO的数据寄存器的读写时序应该会有帮助。
改变MASTER的一个数组就导致通讯失败,看看是不是吧slave的地址也改掉了?希望能帮到你。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