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load program

楼主(2012-01-25):
关电后重新上电,结果不能load program了

网友A:
什么板子?

网友A:
详细情况是啥,楼主不妨说得具体点

楼主:
开发的板子是C6202B的

楼主:
用的是xds510 PCI的仿真器,ccs2.2.018开发软件

网友B:
刚开始可以load program吗?

楼主:
可以,我接着data-〉save保存程序区和数据区,程序区的起始地址是0x00000000,长度为0x00008000,保存没有问题。数据区的起始地址设为0x80000000,当我把鼠标点击到设置长度那一栏时,起始地址变为0x0000000080000000,不知道为什么,我换成别的小程序,同样的结果。

网友C:
这个你怎么处理的

楼主:
我没有管它,就save了。

楼主:
而且对照了保存的数据和从view-〉memory读出的数据,完全一样。

网友B:
然后就不能load program了啊?

楼主:
是啊,而且弹出的对话框说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Please verify the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楼主:
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