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LC拓扑的效率高?

楼主(2012-01-25):
各位大侠们新年快乐!
     小弟刚刚接触电源的工作,所以什么都不懂,望大侠们多多帮助。

    请问  LLC拓扑的效率为什么高? 谢谢!

网友A:
效率曲线较为平滑,在低负载转换效率比较好

网友B(2012-09-09):
LLC即是谐振半桥,
开光管导通是ZVS,零电压导通,损坏很小。
前面还有PFC电路,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