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口能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吗

楼主(2012-01-25):
想用一个串口实现同时输入输出,因为C5416是全双工的。我用5416TLV2541TLV5636相接实现信号的输入与输出。5416一个串口能同时实现输入与输出吗?

网友A:
这个TLV2541ADC就只有8个引脚吧

楼主:
嗯,是不是在片选信号接地,其他电源和地引脚接对了,只要输入的时钟和帧同步信号对的话它就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实验当中碰到了TLV2541的8个引脚电平和信号都接对了还是没有正确的输出的情况

楼主:
所用的这块ADC芯片还是刚换上去的。

网友B:
串口是全双工的

楼主:
OK,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