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0

楼主(2012-01-26):
TIME0到底怎么工作的?

网友A:
TIMER0在芯片上电后即开始工作啊

网友B:
理论上第一个TIMER0中断的时间是从0到你定时的时间之间的一个随机值

楼主:
中断响应和处理时,TL0和TH0重载会受影响吗?

网友C:
这个不会

楼主:
那当定时器0对应的IRQ(中断请求标志位)置1后,此时IE(中断使能)未打开,定时器0重载后是等待IE(中断使能)打开处理完中断开始递增计数,还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断循环溢出重载

楼主:
与IRQ,IE没有关系?

网友D:
IRQ置1后,此时无论IE是否打开,定时器0会自动重载并继续计数.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D:
我怎么好像觉得16位定时器应用只有TIMER2才能自动重载,其它TIMER0,TIMER1都只能在溢出中断中用程序赋值加载

网友E:
是啊,否则,T0/T1 达到FFFFH溢出后只能从0000开始计数而不会自动重载

网友F:
除非是作为8位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才是真正自动重载,那时与溢出中断无关,必须关闭溢出中断。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