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16.6Mc振荡器对I/O口操作的影响。

楼主(2012-01-26):
曾经,将N年前的汇编程序,移植到89F52中,发现使用内部16.6Mc振荡器,1分频时,对键盘输入的个别位键值,不能正确判断。

程序结构:
便用最低级500us定时中断,扫描段位LED显示器的同时,读入键值(键盘输入口和段位扫描输出口之间加接串1N4148隔离的按键)。

但将内部16.6Mc振荡器,用2分频或4分频时,又一切正常。。。。原因不详。
用过ATMTL的,STC的,华帮(芯唐)的,均未发生过此类现像。

这几天过节,又将程序翻出来改写成C格式,依旧有此现像。且又发现一个新现像,如打开更高级的中断,则最低级500us定时扫描中断,对键盘输入的个别位键值,设别率变的更差,更低,在键盘输入口读入之前,加N个延时也没用(防止1T MCU内部流水线操作,输出I/O未及时翻转更新),故障依旧,只有不用内部16.6Mc振荡器,1分频时(随便设置2分频,4分频),一切问题都仿佛根本不存在了,超级奇怪的现象。

网友A:
可能你的程序的延时不对吧。人家的时钟,你不会用吧

网友B:
外接一个16M crystal,1分频,能行不?我想应该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C:
注意中颖的定时器前面有分频器。另外主时钟也有分频器。

楼主:
谢谢LS几位回答,程序是加消抖动的,中颖SH89F52定时器前面没有分频器的,依靠设置主时钟的分频器对时钟降频。根据不同的主频分频比,对SH89F52定时器时间常数也作了相应修改。

楼主:
说实话,俺怀疑SH89F52片内定时机制有问题,无法保证在 16.6Mc振荡频率下,支持对IO口可靠读取信息。俺用的版本是SH89F52D, 也没时间去测试分析,降频后凑合着用吧,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