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uxN怎么用啊

楼主(2012-01-26):
在CYC28中新加了AMuxN模块,可以超过八路信号输入,但是试了试发现,只要我修改一路信号,其他的信号都会跟着变

网友A:
你是怎么试的呢?

网友B:
可以发code上来?

楼主:
补充code
//----------------------------------------------------------------------------
// C main line
//----------------------------------------------------------------------------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T iData;

void adc_display(void)
{
                        INT i;
                        ADCINC12_Start(ADCINC12_HIGHPOWER);
                        ADCINC12_GetSamples(1);
                        while(ADCINC12_fIsDataAvailable() == 0);
                           ADCINC12_ClearFlag();
                        iData = ADCINC12_iGetData()+0x800;
                        for(i=0;i<20000;i++);
                        LCD_Position(0,6);
                        LCD_PrHexInt(iData);
                        ADCINC12_Stop();

}
void delay(void)
{
        INT i;
        for(i=0;i<50;i++);
}
void main(void)
{
        INT input_changer;
        input_changer = 0;

        M8C_EnableGInt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PGA_Start(PGA_MEDPOWER);

        AMuxN_Start();

        LCD_Start();
        for(;;)
                {
                        switch(input_changer)
                        {
                        case 0: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AMuxN_PIN1);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0");
                        input_changer += 1 ;
                        break;
                        }

                        case 1: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3);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1");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2: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2);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2");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3: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3);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3");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4: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4);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4");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5: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5);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5");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6: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6);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6");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7: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0, AMuxN_PIN7);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0_7");
                        input_changer += 1;
                        break;
                        }
                        case 8:
                        {
                        AMuxN_InputSelect(AMuxN_PORT1, AMuxN_PIN0);
                        delay();
                        adc_display();
                        LCD_Position(1,6);
                        LCD_PrCString("1_0");
                        input_changer = 0;
                        break;
                        }

                        default: input_changer = 0;
                        }

                }
}

网友A:
user module datasheet said:
This API only connects the specified pin to the bus, does not disconnect any pins from the bus.
So, before connnect a pin, you have to make sure all the other pins disconnect, if you don't want them connected.

楼主:
能否给一个具体的实例

楼主:
特别是那个连线的图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搞定,结贴

网友C:
怎么搞定的啊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