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电磁辐射

楼主(2012-01-26):
本来买一个也方便。但是谁叫咱是搞电子的呢?想自己做一个,最好是全频段的,不行的话至少也要能够测试到2.4G的WIFI和微波炉的(不知道微波炉的频率)。但是不怎么知道天线怎么搞定,熟悉的朋友讲讲原理(有百度了下基本的原理啥的)以及怎么搞天线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全波段的不清楚,在网上看到有关自制的东西--->就是一个空心线圈。
按高Q线圈常识,用镀银线最佳。至于怎样计算线圈外径和匝数及间隔,好像凌力尔特有一篇**专门介绍,具体名称和网址记不清了,LZ自己找找。

网友B:
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事,要在电磁暗室中使用频谱分析仪基于专用探头来测试,不是用什么全频段天线来接收,说不简单不是技术上多么复杂而是条件要求很高,这些条件要靠钱来堆,先来个奔驰车队再说吧……

网友A:
那专用的测试设备老贵的。没有用过频谱仪测天线的电磁辐射,用那玩意得先待在屏蔽房里习惯那特有的空气,还得进宠子。
以前关心开关电源辐射时查到“在网上看到有关自制的东西--->就是一个空心线圈”。这是一种土办法,用于查看线路板上哪个元件的电磁辐射的厉害,改进后辐射量相对降低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呀,我就是想搞个土办法来进行一个大概测试就可以了。想DIY个东东自己用。

网友A:
只是想到后随口一说了,不用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呀,我就是想搞个土办法来进行一个大概测试就可以了。想DIY个东东自己用。
引用 楼主:

找个频谱仪,接个该频段的天线,定性看一下是可以的,要定量测,必须要电磁暗室,没有上百万是做不了这个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想做个简易的,在家里用用,不能用频谱仪哦。

网友A:
:D LS自己DIR个频谱仪。
那就是一个混频器+中频放大检波器+示波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想做个简易的,在家里用用,不能用频谱仪哦。
引用 楼主:

那2.4G的信号你咋测啊?

网友D:
没有频谱仪就想测辐射,
就跟想空手去测电压一个道理:lol

网友A:
没有频谱仪就想测辐射

测辐射一定需要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