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中Download后未响应,下载不了程序啊?

楼主(2012-01-26):
电脑win7系统,Keil uVision4的,LM3S8962板子,各种驱动都按照好了,用Keil编译标程Hello,World没问题,但是一点击Download后,虽然可以显示Erase Done,Programming Done,Verify OK了,但是Keil就未响应了,程序也没有下载到板子里,这是为什么?谢谢帮忙回答一下了

楼主:
额,换了一台电脑,环境类似,虽然还是未响应,但是终于写进去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5-03-03):
楼主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怀疑电脑上面,相关驱动没装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电脑上面,相关驱动没装好。

我改为兼容XP,管理员身份运行,同时把存储文件改了下,现在不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改为兼容XP,管理员身份运行,同时把存储文件改了下,现在不卡了

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