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单片机来驱动山寨手机的彩屏

楼主(2012-01-26):
手头上有不旧的山寨手机,能拆的地方都拆了,
丢掉又可惜,还剩下个触摸彩屏,44个引脚的。
弱弱地问问各位,能否用51单片机来驱动这个彩屏。
这个彩屏是否和网上卖的有区别吗???

还有这个手机彩屏的工作电压是5V还是3.7v???

网友A:
屏是3.3V的,不过你不清楚驱动ic的型号。如果知道型号,就很简单了。只是刷屏速度慢一些。

网友B:
完全可以,我做过这件事。
首先得知道液晶屏的型号和引线定义,以及驱动IC的型号。
天目通上也许能找到你的手机的图纸。
即使知道驱动IC型号,初始化程序也比较难。最后或许需要逻辑分析仪。

网友C:
能找到屏的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屏型号有是有,上面写着FPC24T107-A2
但就是网上关于这个屏的资料太少?包括那些引脚定义和驱动时序也不是很清楚。
我还在考虑着那些彩屏的驱动方式是不是一样的。

现在正在学习驱动彩屏,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好好了用那些废旧的山寨手机了。哈哈

楼主:
刚刚找到一些资料,排线号是FPC24T107-A2。
屏是146891A,继续寻找资料中- -!

找到了一些资料,但是都是在一些手机论坛里面、
论坛没账号,申请了账号又没有金币,悲剧。。

网友D:
费神后的意义不是很大

我曾经也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款LCD的时序,成功前还有点乐趣

成功后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也不能换来什么回报

基本是浪费时间

网友E:
51机驱动啊,哈哈,TFT真彩还有触摸,它可能不行吧,如果只是显示静态的图片,加个外扩的ROM是可以的,如果显示视频,自己可以算算它的数据量

网友F:
关键是要找到屏的资料,弄清楚操作时序和接口定义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A:
知道屏的型号没用,要知道驱动IC的型号和引脚定义。想玩的话去淘宝买个彩屏模块,带触屏的。也不贵。

楼主:
- -经过多方面的考证,貌似研究来的意义好像确实不大。
首先就得费时间费心机,而且很可能会没有任何结果。

本来打算如果能废物利用一下,又可以省钱。

但是反复思量后,还是上淘宝买个彩屏模块吧,
反正就那么几十块,还有资料和教程,倒是省心省时多了。
以后再慢慢想想怎么利用吧~

网友G:
这个东西供货是最大问题,手机领域的东西不像工业控制,10年之后还有同一款液晶在卖。如果不小心弄个偏门型号,没准跟山寨手机一起,没到年底就倒了。这个方面的技术投资还是有风险的,那么大点的屏,换个领域能干嘛。

网友H(2016-12-18):
不可以,不能。最好不要搞费力不讨好,
(1)首先手机屏幕的驱动芯片手册你有没有,驱动你自己编写先问问自己有那个能力没有.
(2)就算你把驱动写好了,就用51来驱动彩屏那刷屏速度估计卡的让你哭。
(3)所以还是不要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了

网友I:
那刷屏速度超慢,跟幻灯片一样。想玩的话,直接上串口屏,不用自己写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