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对输出时钟进行约束?

楼主(2012-01-27):
编写了一个12bit计数器,时钟线为sys_clk,输出数据为cn12bit_out(11:0),将cn12bit_out(11:0)直接输出到数模转换器芯片的IO上.同时再输出一个数据锁存信号到此数模转换器.
询问当数据锁存信号为sys_clk时,请教:怎么对输出时钟进行约束?

楼主:
找了大半天,没有看到用什么语句能对"时钟经OBUF缓冲器输出到端口"这条路径进行时序约束.
,周期约束、偏移约束、FROM TO约束、TPTHRU约束、TPSYNC约束都不是啦.
*****
    MAXDELAY和MAXSKEW约束,它们可行吗?
*****

网友A:
输出时钟不是特别推荐的。
如果要用,我都是经过一个BUFG即可。
没有专门约束过。

楼主:
感谢GSM.那对这条路径就设置成FALSE PATH了.

网友A:
nongfu,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楼主:
也恭喜GoldSunMonkey2012年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