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862端口上升沿中断怎么设置

楼主(2012-01-27):
SH69P862端口上升沿中断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了一下规格书,这颗IC只能用作下降沿中断

楼主:
哦,我就说我没有找到关于SH69P862的上升沿中断的信息

网友B:
呵呵,这个……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网友A:
是什么有用一定要上升沿驱动

网友C:
没有上升沿中断,默认为VDD为A/D参考电压

网友D: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个8550来转啊,对硬件一窍不通啊

网友E:
楼主是说参考电压的设置问题吧,这个是可以通过PIN6的配置来设定的。没有其他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A:
楼主端口中断问题是因为SH69P862只有端口下降沿中断,如果需要上升沿中断的话,就需要做一个电平转换。

网友F:
对,也就是将上升沿转换为下降沿来给芯片触发中断。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我这个幼稚的问题

楼主:
结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