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存储技术的页和块问题

楼主(2012-01-27):
在学习的时候看了下论坛,正好遇到某位大神谈到了页的问题,我以前工作的时候看过一些FLASH或者ROM的DATASHEET,里面涉及到了块(BLOCK)和页(PAGE)这些术语,可是概念上还有点模糊的。
     页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是地址嘛?那么块呢?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下小弟,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这个跟单片机可没什么关系,不能简单说是单片机的地址,而是FLASH存储器结构决定的,楼主应该去看看FLASH的器件手册。

网友B:
不管是什么“页”啊,“块”啊,“柱面”啊,正象楼上所说的,那都是针对存储介质而言,是由存储介质的结构而定义的。
而对单片机对其操作,一般也都是在某高位地址上有变化而已。而重点掌握的是对其操作的方法,有些还加有读写“命令”。

楼主:
嗯,好的,我找些关于存储介质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