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采用线性集成稳压器构成电源可能出现故障及原因

楼主(2012-01-27):
采用线性集成稳压器构成实际的稳压电源时,往往出现故障使电源电路不能正常工作,除了焊接的原因以外,大部分是设计不当造成的。请列出制作的稳压电源可能出现的故障及其原因。
故障一:稳压电源自激振荡
产生的原因:1布线不合理

补偿电容容量不够

输入引线的旁路

外接控制晶体管的振荡

   故障二:轻负载时稳定度降低
   产生的原因:1外接PNP晶体管扩流时,发射极-基极间电阻过大

最小负载电流小于1mA

电路结构不合理

   故障三:额定负载时稳定度降低
   产生的原因:1输入输出间电压差过小

外接晶体管的电流放大倍数不够大

电流限制值过大

电压检测处与负载间的引线电阻较大

散热条件不充分

  故障四:集成稳压器或外接晶体管由于温度升高而损坏
  产生的原因:1散热条件不充分

输入产生过电压

  故障五:控制晶体短路时损坏:
产生的原因:1控制晶体管的额定参数较小

散热条件不充分

故障六:集成稳压器短路时损坏:
产生的原因:1超过集成稳压器的电流或安全工作区
2散热条件不充分
故障七:电源关闭时集成稳压器损坏:
产生的原因:集成稳压器加反偏置
故障八:电源接通时集成稳压器损坏
产生的原因:1输入电压过大

由于负载充电,集成稳压器电流超过其最大值或安全工作区

故障九:电源接通或短路后输出电压不升高
产生的原因:1输出特性相反

负载闭锁

故障十:输出纹波较大
产生的原因:输入电容滤波器出故障

网友A:
多谢楼主总结,如果楼主能说得再全面一些就更好了,比如布线不合理,那什么样的布线才算合理之类的内容,谢谢!

网友B:
总结的很到位,是否有非线性方面的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