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的困惑~·

楼主(2012-01-27):
我用的转印纸是商标的背纸,打印好了图片用熨斗加热印在了覆铜板上,可是往下揭的时候怎么也揭不下来了,不是说这样的纸光滑面只是一层蜡吗?怎么会揭不下来饿啊 ,不能说揭了简直就是撕~也没有撕下来啊,用力刮连印上的墨都下来了,什么原因啊 ?难道这样的背纸还有胶的成分吗?

网友A:
我也玩过一次“热转印”,温度对其影响极大,可能楼主用的温度过高了吧。温度低了“印”不上去,温度高了连纸也留下了

网友B:
1.温度高了
2.转印以后可以先用水泡一下

网友C:
温度高了,多试几遍 把握温度即可

网友D:
我现在玩感光呢,刚买个喷墨机,打印完了漏光!  正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