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大能看下opa2604+tpa6120这图行吗?

楼主(2012-01-27):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才接触这类东西,比较喜欢,想摆弄摆弄,但东西在学校,先只能画个图,不知这图能行吗?不行的话请老师、大能们指出下错误的地方,谢谢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请老师,大能们批评指导下,只求学习,谢谢各位了。  TPA6120前的电位器是不是要换个位置啊,还有2604输出端那10uF的电容C19,C20有必要接吗?
想起手痒啊,求拍砖,求批评。。。    学了东西就行~

网友A(2012-03-16):
将电位器R100与电阻的连接用电容C19,C20隔开,不然会影响TPA6120直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