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手进

楼主(2012-01-27):
有如下两条语句:
LED_TIMER++;
LED_TIMER=0;
书中说第一条自增语句不需要CPU参与处理,而第二句赋值语句需要CPU参与处理。
请问为什么这么说,如何判断CPU有没有参与处理?
谢谢!

网友A:
什么书?说出名字来瞧瞧,最好把书中的那个段落贴个图。

网友B:
楼主断章取义了吧,cpu不参与处理,那写的程序有啥用…

网友C:
书中说第一条自增语句不需要CPU参与处理,而第二句赋值语句需要CPU参与处理

哪位写的,或者哪个MCU上能实现?
cpu不参与处理,那写的程序有啥用…

网友D:
啥,有CPU不用参与运算的程序,神

网友E(2012-07-31):
是不是楼主你看书到时候断章取义了……

网友F:
这个就半句话的人...

网友G:
如果2条语句是连着的,第一个++的语句有可能被编译器给优化一,此语句就不存了,也不需要CPU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