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移动过孔后就变绿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31):
从图片过孔颜色分两边可以看出来不是过孔,而是盲埋孔,只要盲埋孔才是这样的形式

而在PADS中放盲埋孔需要对Drill pairs进行设置,也就是钻孔层的一个设置,AD中肯定也是这样

图片冲突显示过孔跟随Drill pairs规则设置时一种提醒,只要把所有过孔改为通孔就可以了

操作:查找相似对象选中所有过孔,把开始层设置为TOP,结束层设置为BOTT,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