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BGA扇出后变绿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1-27):
我在AD9中BGA自动扇出后出现短路的冲突提示,到规则里把允许短路打上勾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呀?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还是怎么了。详见图片

网友A:
错误报告为有焊盘和走线短路,但是图片来看没有短路,可能是短路到内电层之类的问题

可以先DRC一下看看MESSAGES和完整的DRC错误

网友B(2014-12-19):
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自动扇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自动扇出的

在ALTIUM中选择一个元件后点右键,选择:component action ->fanout component

网友D:
焊盘没有网络,这种情况下和导线相连是不行的。。。。。

网友D:
有网络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