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和BIN文件

楼主(2012-01-27):
HEX文件和BIN文件是我们经常碰到的2种文件格式。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2种文件格式的区别

1 HEX文件是包括地址信息的,而BIN文件格式只包括了数据本身在烧写或下载HEX文件的时候,一般都不需要用户指定地址,因为HEX文件内部的信息已经包括了地址。而烧写BIN文件的时候,用户是一定需要指定地址信息的。
2 BIN文件格式
         对二进制文件而言,其实没有格式。文件只是包括了纯粹的二进制数
3 HEX文件格式
         HEX文件都是由记录(RECORD)组成的。在HEX文件里面,每一行代表一个记录。记录的基本格式为:
         +-------------------------------------------------------------------------------------------------+
         |   RECORD  | RECLEN |  LOAD     | RECTYPE | INFO or DATA | CHKSUM |
         |  MARK ':' |                        | OFFSET |                     |                           |                    |
         +--------------------------------------------------------------------------------------------------+
         |  1-byte   | 1-byte             | 2-byte     | 1-byte          |    n-byte            | 1-byte        |
         +--------------------------------------------------------------------------------------------------+
记录类型包括:
         '00' Data Rrecord:用来记录数据,HEX文件的大部分记录都是数据记录
         '01' End of File Record: 用来标识文件结束,放在文件的最后,标识HEX文件的结尾
         '04' Extended Linear Address Record: 用来标识扩展线性地址的记录
         '02' Extended Segment Address Record: 用来标识扩展段地址的记录
         在上面的后2种记录,都是用来提供地址信息的。每次碰到这2个记录的时候,都可以根据记录计算出一个地址。
         对于后面的数据记录,计算地址的时候,都是以这些地址为基础的。
        数据记录的具体格式:
         +---------------------------------------------------------------------------------------------------+
         |   RECORD  | RECLEN |  LOAD     | RECTYPE | INFO or DATA | CHKSUM |
         |  MARK ':'      |                   | OFFSET |  '00'             |                           |                   |
         +---------------------------------------------------------------------------------------------------+
         |  1-byte         | 1-byte       | 2-byte     | 1-byte          |    n-byte           | 1-byte        |
         +----------------------------------------------------------------------------------------------------+

看个例子:
        :020000040000FA
        :10000400FF00A0E314209FE5001092E5011092E5A3
        :00000001FF

对上面的HEX文件进行分析:
        1条记录的长度为02LOAD OFFSET0000RECTYPE04,说明该记录为扩展段地址记录。数据为0000,校验和为 FA。从这个记录的长度和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基地址,这个地址为0X0000。后面的数据记录都以这个地址为基地址。
        2条记录的长度为1016),LOAD OFFSET0004RECTYPE00,说明该记录为数据记录。
        数据为FF00A0E314209FE5001092E5011092E5,共16BYTE。这个记录的校验和为A3。此时的基地址为0X0000,加上OFFSET 这个记录里的16BYTE的数据的起始地址就是0x0000 + 0x0004 = 0x0004.
        3条记录的长度为00LOAD OFFSET0000TYPE 01,校验和为FF。说明这个是一个END OF FILE RECORD,标识文件的结尾。

       在上面这个例子里,实际的数据只有16BYTEFF00A0E314209FE5001092E5011092E5,其起始地址为0x4
4 HEX文件和BIN文件大小有区别
     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二进制的数值。例如一般8-BIT的二进制数值0x3F,用ASCII来表示就需要分别表示字符'3'和字符'F',每个字符需要一个BYTE,所以HEX文件需要 > 2倍的空间。
     对一个BIN文件而言,你查看文件的大小就可以知道文件包括的数据的实际大小。而对HEX文件而言,你看到的文件大小并不是实际的数据的大小。一是因为HEX文件是用ASCII来表示数据,二是因为HEX文件本身还包括别的附加信息。要想详细了解HEX文件格式,请GOOGLE INTEL HEX,就能找到详细的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