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RM指令中mov和ld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1-27):
ARM是RISC结构,数据从内存到CPU之间的移动只能通过L/S指令来完成,也就是ldr/str指令。比如想把数据从内存中某处读取到寄存器中,只能使用ldr。比如:ldr r0, 0x12345678  就是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中的值存放到r0中。而mov不能干这个活,mov只能在寄存器之间移动数据,或者把立即数移动到寄存器中,这个和x86这种CISC架构的芯片区别最大的地方。

x86中没有ldr这种指令,因为x86的mov指令可以将数据从内存中移动到寄存器中。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ldr伪指令,虽然ldr伪指令和ARM的ldr指令很像,但是作用不太一样。ldr伪指令可以在立即数前加上=,以表示把一个地址写到某寄存器中,比如:
ldr r0, =0x12345678这样,就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写到r0中了。所以,ldr伪指令和mov是比较相似的。只不过mov指令限制了立即数的长度为8位,也就是不能超过512。而ldr伪指令没有这个限制。如果使用ldr伪指令时,后面跟的立即数没有超过8位,那么在实际汇编的时候该ldr伪指令是被转换为mov指令的。

ldr伪指令和ldr指令不是一个同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