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msp430F5系的SD卡读写程序

楼主(2012-01-28):
求msp430F5系的SD卡读写程序,要求用SPI模式!谢谢啦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通过SPI接口对SD卡进行读写。但是需要支持文件系统(一般都是FAT)建议楼主看看FatFS,移植过来就可以用了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移植的时候需要完成下面这几个函数: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BYTE);
DSTATUS disk_status (BYTE);
DRESULT disk_read (BYTE, BYTE*, DWORD, BYTE);
#if _READONLY == 0
DRESULT disk_write (BYTE, const BYTE*, DWORD, BYTE);
#endif
DRESULT disk_ioctl (BYTE, BYTE, void*);
void        disk_timerproc (void);

在操作SD卡方面TI也提供了示例代码: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1# shenmiao0330 一般会使用fat文件系统来做,具体请参考MSP430F5529的demo code

网友C:
楼主看看2楼的解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目前还没有研究到FAT文件格式的事,光SD卡SPI下的读和写就有些不明白。。。。搞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见你在另外的一个关于mmc卡底层驱动和FAT系统文件的帖子中也提到了,我上官网找了,手笨,没找着,可否发个链接过来??谢谢!!

网友B:
6# shenmiao0330 请参考demo code 内的sd卡读写程序,基于fat的文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网友D:
这里有SD卡视频,目前讲解最详细的SD卡类视频教程

AVR单片机十日通下载地址:http://www.avrgcc.com/bencandy.php?fid=26&id=787

MMC/SD卡入门到精通:http://www.avrgcc.com/bencandy.php?fid=26&id=784

地址都是115网盘,看说明下载,可以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呀!谢谢!好人啊!受教了!!

网友E(2012-06-19):
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啊

网友F:
谢谢各位啊,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G(2013-04-09):
这个很强大,可以下手啊

网友H(2015-03-10):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SD卡视频,目前讲解最详细的SD卡类视频教程

下载不成功啊 哪里有下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