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29用哪个系列DSP做比较好

楼主(2012-01-28):
语音压缩 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DSP做G.729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对,55的,功毫小,计算性能足够

网友B:
只要是DSP,都能做,随便选个都行,看性价比,具体工程要求。
64K FLASH,10K RAM,就够了

哪个DSP,连这个都做不了,原厂也该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