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430写入U盘数据

楼主(2012-01-28):
比如对U盘里的文件添加和修改数据。

网友A:
没有玩过帮顶一下

网友B:
可以通过SPI接口对SD卡进行读写。但是需要支持文件系统(一般都是FAT)

建议楼主看看FatFS,移植过来就可以用了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网友C:
1# 创展和众 一般会使用fat文件系统来做,具体请参考MSP430F5529的demo code

网友D:
虽然不会 帮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