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40S2和STC12C5A32S2到底比普通89单片机快了多少倍?

楼主(2012-01-28):
说明书上说前两款单片机比普通89单片机速度快了8~12倍,可具体到每块机器到底快了多少呢?不知道的话程序移植就有障碍啊

网友A:
估计是不同指令使用周期数不确定.
51一条指令12周期.
8倍是1.5周期.12倍是1周期...所以说.用山寨,心里要有底

网友B:
知道了你也没办法移植啊,还不是得拿自己的时钟频率来算时间。这种山寨厂家的广告别太当真了,真要用的话,认真看数据手册。

网友A:
知道了你也没办法移植啊,还不是得拿自己的时钟频率来算时间。这种山寨厂家的广告别太当真了,真要用的话,认真看数据手册。
引用 网友B:

stc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B:
stc没有数据手册....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C:
www.****ducst上有详细的数据手册的。

网友D:
平均大约6倍

网友E:
平均有1.1倍就差不多了,除非你全部用的是NOP指令。

网友F:
说是6倍,不同的指令情况有所不同,不要指望能提高多少性能。

网友G:
9楼回答正确…
全部用nop可以有12倍的性能提高…
当然功耗也是12倍…

另外7楼,STC的确没有数据手册…
你说的那是宣传手册…

网友H:
**真多,几百页的都不叫数据表?晕。哈哈。。。

网友I:
请问几百页的东西不叫数据手册叫什么?那数据手册应该写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人有时候别太那个啥--
PS:我跟STC厂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网友J:
我测试的结果是大概1.38T
只是在时基程序里测的,其他的程序可能还不一样
其它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的只能依托时基程序来安排才能保证时间的准确性

网友K:
LS,写个循环看看,或者调用个函数看看。

你不会说你不用这些吧?

网友L:
老妖可能是史玉柱的徒弟或者亲戚啥的;P

网友H:
我试过,典型应用是2T左右。
不要人云亦云,自己试一下即可。
如果是15F系列,新的STCISP软件自带了延时计算器可供参考。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ISP-V6.00/stc-isp-15xx-v6.07.exe

网友C:
回复 网友G: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这个不是数据手册嘛?很详细的。

网友M:
回复 楼主:
我们何时真正受益

网友N:
玩具可以用用STC单片机,其它比如工业行业,电器行业千万别用,不牢靠的。我公司以前吃国大亏的,小载STC上的。

网友O:
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上!:)

网友G:
回复 网友G: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这个不是数据手册嘛?很详细的。
引用 网友C:

举例:请问你能在STC的宣传手册上找出ADC的参数和性能表么?
如果找不出,你能称他为数据手册么?

网友G:
这样的图表、参数STC的宣传手册上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