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请教关于M0516的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1-28):
各位高手, 小弟刚开始接手M0516LBN的芯片, 有需要用GPIO口作为输入.
我在datasheet上看到,当某个GPIO口作为输入时,有100K的内部上拉, 因此我外面的电路没有加上拉电阻, 但是我发现CPU读入的状态貌似不对, 我没有在该引脚上有输入,但是IO口读到的状态却时高时低, 是不是每个IO口作为输入时,必须加外部上拉?

谢谢.

网友A(2014-01-07):
是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在外部没有上拉电阻的情况下,读口状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