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SPI编程下载,第一次对,第二次失败。为什么吗?

楼主(2012-01-28):
第一次实际操作ISE下载程序到芯片中,遇到新手难解的问题。
现象:
    对M25P20进行SPI FLASH编程下载,第一次对,第二次失败,然后一直下载编程失败。

   还在春节假期,请教达人抽空指点。谢谢!

楼主:
是不是芯片的哪个配置管脚电平不对,是PROG脚没有上拉或下拉?真地头大。

楼主:
说明一下:那USB下载线是好的.
因为对SPARTAN 3E 250 VQ100芯片直接下载正常.

网友A:
检查一下上下拉电阻等等。

网友A:
是XILINX推荐的电路么??

楼主:
已经好了。依元素的东西就是皮实!

楼主:
已经好了。可能是选择芯片时搞错。

楼主:
至此作一个开始使用XILINX芯片的标记:
第一块用XILINX芯片设计的板子外围电路没有问题了,这是前段时间布PCB板时最担心的事情;ISE基本会用了,虽然有些约束项还没有用到;依元素下载仿真器不错,Impact生成FLASH文件并下载到SPI FLASH的整个流程会摆弄了。

网友B:
恭喜,恭喜

楼主:
新年伊始,大家同喜!

楼主:
至此作一个开始使用XILINX芯片的标记:
第一块用XILINX芯片设计的板子外围电路没有问题了,这是前段时间布PCB板时最担心的事情;ISE基本会用了,虽然有些约束项还没有用到;依元素下载仿真器不错,Impact生成FLASH文件并下载到SPI FLASH的整个流程会摆弄了。

这些都包含着有GSM在身背后的支持。在此感谢!

网友A:
已经好了。依元素的东西就是皮实!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用就好:)

网友A:
8# nongfuxu 那就好了。嘿嘿

网友A:
9# nongfuxu 嘿嘿,感谢从我们购买下载线。

网友A:
11# nongfuxu 共同进步。

网友A:
12# nongfuxu 别客气啊。

网友C:
已经好了。依元素的东西就是皮实!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也是这个 也是在AVNET买的 的确稳定 原来用Altera的FPGA 在网上买的一个ByteBlaster 那才痛苦 编程几次以后就可能用不起了 又要重新从USB拔下再插入 还是正规代理商的货稳定 俺用依元素的这个XILINX下载电缆 用了几个月 一次问题都没有 强
只是价格对于个人用户来说稍微贵了点儿

网友A:
俺用的也是这个 也是在AVNET买的 的确稳定 原来用Altera的FPGA 在网上买的一个ByteBlaster 那才痛苦 编程几次以后就可能用不起了 又要重新从USB拔下再插入 还是正规代理商的货稳定 俺用依元素的这个XILINX下载电缆 ...
引用 网友C:

嘿嘿,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C:
19# GoldSunMonkey 当然当然

网友D:
依元素的多少钱?
我们用的是原厂的,好像要2000+

网友A:
19# GoldSunMonkey 当然当然
引用 网友C:

嘿嘿,以后最好找我购买:)哈哈
给我涨点业绩。

网友A:
依元素的多少钱?
我们用的是原厂的,好像要2000+
引用 网友D:

当然原厂的最好了。
价格是不好在论坛说的。

原厂的兼容性和稳定性是最好的。
如果公司能付起原厂的价格,还是原厂的吧。

网友E:
氛围真是好呀

网友E:
新年新气象啦

网友F:
看看大家的讨论

网友G:
我晕又翻历史帖

网友G:
不过到时可以给猴版涨业绩嘛

网友H:
上海的安富利也是 高级FAE也要出去搞业务

网友A:
上海的安富利也是 高级FAE也要出去搞业务
引用 网友H:
哈哈,难道你见过?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见过 有名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见过 有名片
引用 网友H:
huang?

网友H(2012-02-27):
回复 网友A:
yes 你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