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on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楼主:
笔记本电源被雷击了,控制芯片看不见型号了,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A(2012-01-28):
说的清楚点 。。

网友B:
拆壳的时候把碎片找出来,拼上,型号就有了。

网友C:
雷击的?
估计还有别的地方击坏了,别修了,
淘宝再淘个吧,

网友D:
换个新的吧!
   别的地方可能也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换了一个。但还是没有原装的好,买的便宜货应该没有PFC电路,对我的音响有影响,噪音很大。手头上功率管都有了,就缺控制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