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玩AD9,元件玩到工作区外面去了

楼主(2012-01-28):
如上图所示,工作区左边外面还有器件,可是看不到了,拖拉也脱不到外面,下面的滚动条也只能滚到那里,不能继续往左边滚了,右击板子拖也拖不动了,不知道怎么解决呢,当时我是选中很多器件一起拖动才把那些搞到外面去的,现在视图看不到外面那里了,往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搞一次自动布局,让他重新回来。对AD不熟悉。

网友B:
这个情况我也遇见过。解决起来其实很简单,在pcb选项卡中双击鼠标点不到的元件,在出来的选项卡中输入新的坐标比如(0 , 0),元件就会回到原点处。

网友C:
如果知道什么元件跑出去了,在原理图中选择后,在PCB中再用M+S。
不确认有多少元件跑出去,可以先CTRL+A,在M+S。记得看完后要CTRL+Z。

网友D:
这是因为元件被拉到最大工作区外面了

很简单方法就是在PCB FLITER面板中输入:IsComponent,点击APPLY,所有元件就被选中,再给拉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E(2013-06-25):
Ctrl+A全选,然后随便拖一个,把看不到的那个拖出来

网友F:
AD有反选功能,把看见的选中再点击反选,这样就把看不见的全部选上了,这时候在把看不见的原件拖出来,或者全选删除,再来一次生产PCB,就又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