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rm中的饱和指令

楼主(2012-01-28):
ARMv6 及更高版本中推出了饱和指令:SSAT 和 USAT, SSAT16 和 USAT16,有符号饱和到任何位位置和无符号饱和到任何位位置,可选择在饱和前进行移位。

SSAT 可将有符号值饱和到有符号范围内。

USAT 可将有符号值饱和到无符号范围内。

语法

op{cond} Rd, #sat, Rm{, shift}

其中:
op

    是 SSAT 或 USAT。
cond

    是一个可选的条件代码(请参阅条件执行)。
Rd

    是目标寄存器。 Rd 不能为 r15。
sat

    指定要饱和到的位位置,SSAT 的范围在 1 到 32 之间,USAT 的范围在 0 到 31 之间。
Rm

    是包含操作数的寄存器。 Rm 不能为 r15。
shift

    是一个可选的移位。 必须为下列项之一:

    ASR #n

        其中,n 的范围为 1-32 (ARM) 或 1-31 (Thumb-2)
    LSL #n

        其中,n 的范围为 0-31。

操作

SSAT 指令会先进行指定的移位,然后将结果饱和到有符号范围 –2sat–1 ≤ x ≤ 2sat–1 –1。

USAT 指令会先进行指定的移位,然后将结果饱和到无符号范围 0 ≤ x ≤ 2sat – 1。
条件标记

如果发生饱和,则这些指令设置 Q 标记。 若要读取 Q 标记的状态,请使用 MRS 指令(请参阅MRS)。
体系结构

这些 ARM 指令可用于 ARMv6 及更高版本。

这些 32 位 Thumb 指令可用于 ARMv6T2 及更高版本。

这些指令均无 16 位 Thumb 版本。
示例

    SSAT    r7, #16, r7, LSL #4    USATNE  r0, #7, r5

SSAT16 和 USAT16

并行半字饱和指令。

SSAT16 可将有符号值饱和到有符号范围内。

USAT16 可将有符号值饱和到无符号范围内。

楼主:
语法

op{cond} Rd, #sat, Rn

其中:

    op

    是下列项之一:

    SSAT16

        有符号饱和。
    USAT16

        无符号饱和。

    cond

    是一个可选的条件代码(请参阅条件执行)。
    Rd

    是目标寄存器。
    sat

    指定要饱和到的位位置,SSAT16 的范围在 1 到 16 之间,USAT16 的范围在 0 到 15 之间。
    Rn

    是存放操作数的寄存器。

    不要将 r15 用作 Rd 或 Rn。

    操作

    有符号和无符号半字饱和任何位位置。

    SSAT16 指令可将每个有符号半字饱和到有符号范围 –2sat–1 ≤ x ≤ 2sat–1 –1 内。

    USAT16 指令可将每个有符号半字饱和到无符号范围 0 ≤ x ≤ 2sat –1 内。

    条件标记

    只要有半字发生饱和,这些指令就会设置 Q 标记。 若要读取 Q 标记的状态,请使用 MRS 指令(请参阅MRS)。

    体系结构

    这些 ARM 指令可用于 ARMv6 及更高版本。

    这些 32 位 Thumb 指令可用于 ARMv6T2 及更高版本(ARMv7-M 架构除外)。

    这些指令均无 16 位 Thumb 版本。

    示例

    SSAT16  r7, #12, r7    USAT16  r0, #7, r5

    不正确的示例

    SSAT16  r1, #16, r2, LSL #4 ; shifts not permitted with halfword satu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