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PLL读书笔记(转)

楼主(2012-01-28):
ARM, PLL, FCC, hz, os
确定PLL 过程:
1. 确定 cpu频率         Fcclk
2. 确定 晶振频率        Fosc ,Fcclk 一定是Fosc的整数倍。
3. 计算M值 M = Fcclk/Fosc,M的取值范围为1~32。实际写入MSEL位的值为M-1的整数倍。
4. 计算P值 选择P值以配置PSEL位。通过设置P值,使Fcco在定义的频率**范围内。P必须是1, 2, 4或8其中的一个.

PLL :
Fcco为PLL电流控制振荡器的输出频率
Fcclk = M×Fosc
相位频率检测:把两个输入的时钟相位差值 ==》  电流值
流控震荡器:电流值 ==》 频率
当检测输入的两个一样时,稳定了.

PLL的锁定过程:
CCO的输出频率受到“相位频率检测”部件的控制,输出所需频率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拉锯反复的过程。

举例:
系统要求Fosc=10MHz,Fcclk=60MHz。 根据这些要求:
1、确定Fcclk=60MHz;
2、选择Fosc=10MHz;
3、计算M= Fcclk/Fosc=60MHz/10MHz=6。M-1=5,所以写入 PLLCFG[4:0]=00101;

解:计算P=Fcco/( Fcclk*2),其中Fcco为156~320 MHz。
       当Fcco=156MHz时,P=156MHz/(2*60MHz)=1.3当Fcco=320MHz时,
       P=2.67    P取整数2,所以写入PLLCFG[6: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