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好习惯—使用空格增加可读性 (转)

楼主(2012-01-28):
对于下面的代码。
  • void push_back(dll_node_t &_node)
  • {
  •     dll_node_t *p_next;
  •     dll_node_t *_p_prev=tail_;

  •     if(_p_prev==0){
  •         p_next=head_;
  •         head_=&_node;
  •     }
  •     else{
  •         p_next=_p_prev->next_;
  •         _p_prev->next_=&_node;
  •     }

  •     if(p_next==0)
  •         tail_=&_node;
  •     else
  •         p_next->prev_=&_node;

  •     _node.next_=p_next;
  •     _node.prev_=_p_prev;
  •     count_++;
  • }

改进的建议是:多增加一些空格以增加可读性。比如,在“=”的前后各增加一个空格,在“++”的前面增加一个空格。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形成使用空格的固定习惯,比如哪些地方加空格,哪些地方不加空格。下面是采用空格格式化后的代码
  • void push_back (dll_node_t &_node)
  • {
  •     dll_node_t *p_next;
  •     dll_node_t *_p_prev = tail_;

  •     if (_p_prev == 0) {
  •         p_next = head_;
  •         head_ = &_node;
  •     }
  •     else {
  •         p_next = _p_prev->next_;
  •         _p_prev->next_ = &_node;
  •     }

  •     if (p_next == 0)
  •         tail_ = &_node;
  •     else
  •         p_next->prev_ = &_node;

  •     _node.next_ = p_next;
  •     _node.prev_ = _p_prev;
  •     count_ ++;
  • }

增加了空格以后,代码不会看过去是“一驼”,而是有层次感,自然也就更可读了!

网友A:
值得注意的一些编程细节

网友B:
养成好的编程习惯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好的软件工程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网友D:
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细节

网友E:
好的习惯很重要

网友F:
好的习惯能让效率提高

网友G:
编程的良好习惯需要长时间才能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