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五种需要避免的程序注释方式

楼主(2012-01-28):
你是否有过复查程序时发现有些注释毫无用处?程序注释是为了提高代码的可读性,为了让原作者以外的其他开发人员更容易理解这段程序。

我把这些让人郁闷的注释方式归为了五类,同时把写出这些注释的程序员也归为了五类。我希望读了这篇**后你感觉自己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类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另外一篇** 五种程序员(英文),和这篇讲到的五种程序员对比一下。

1. 高傲的程序员
  • public class Program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string message = “Hello World!”; // 07/24/2010 Bob
  • Console.WriteLine(message); // 07/24/2010 Bob
  • message = “I am so proud of this code!”; // 07/24/2010 Bob
  • Console.WriteLine(message); // 07/24/2010 Bob
  • }
  • }

这种程序员是如此的欣赏自己的程序,以至于不得不在每行代码上都署上自己的大名。应该让版本控制系统来提供程序变更的信息,他这样做一眼看去并不能说明谁对这行代码负责。

2. 过时的程序员
  • public class Program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 这段程序已经不再有用
  • * 因为我们发现千年虫问题只是一场虚惊
  • * 我们的系统不会恢复到1/1/1900 */
  • //DateTime today = DateTime.Today;
  • //if (today == new DateTime(1900, 1, 1))
  • //{
  • // today = today.AddYears(100);
  • // string message = “The date has been fixed for Y2K.”;
  • // Console.WriteLine(message);
  • //}
  • }
  • }

如果一段程序不再有用(比如废弃了),那就删了它吧——不要被几行没用的注释搞的程序混乱不堪。即使你可能以后重用这段代码,你也可以使用版本控制系统,用它把你的程序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3. 天真的程序员
  • public class Program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 这个程序是用来在屏幕上
  • * 循环打印1百万次”I Rule!”
  • * 每次输出一行。循环计数
  • * 从0开始,每次加1。
  • * 当计数器等于1百万时,
  • * 循环就会停止运行*/

  • for (int i = 0; i < 1000000; i++)
  • {
  • Console.WriteLine(“I Rule!”);
  • }
  • }
  • }

基本的编程语法规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需要“编程入门”。你不需要浪费时间来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你的程序功能——那是浪费空间了。

楼主:
4. 传奇的程序员
  • public class Program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 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的一家星巴克里
  • * 和销售部的Jim讨论问题,他告诉我
  • * 销售代表是依据以下的比例提取佣金的。
  • * 周五: 25%
  • * 周三: 15%
  • * 其它日期: 5%
  • * 我是否告诉你过我点了一个卡拉梅
  • * 铁咖啡和两份的Espresso?
  • */
  • double price = 5.00;
  • double commissionRate;
  • double commission;
  • if (DateTime.Today.DayOfWeek == DayOfWeek.Friday)
  • {
  • commissionRate = .25;
  • }
  • else if (DateTime.Today.DayOfWeek == DayOfWeek.Wednesday)
  • {
  • commissionRate = .15;
  • }
  • else
  • {
  • commissionRate = .05;
  • }
  • commission = price * commissionRate;
  • }
  • }

如果你不得不在注释里写明需求,那也不要提到人名。销售员Jim很可能在公司里不再是销售。而且大多数读到这段注释的程序员未必都知道Jim是谁。你描述的是实际情况但跟我们的内容不相干,所以就省掉吧。

5. 未来程序员
  • public class Program
  • {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 //TODO: 将来我会修复这个问题 – 07/24/1995 Bob
  • /*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而且
  • * 我现在依赖于这个Contains函数,但
  • * 我以后会用一种更有意义,更
  • * 优雅的方式打印这段代码。
  • * 我只是现在没时间。
  • */
  • string message = “An error has occurred”;
  • if(message.Contains(“error”))
  • {
  • throw new Exception(message);
  • }
  • }
  • }

这种注释是一种集大成者,它包含了上面所说的注释的所有问题。TODO注释在一个项目最初的开发阶段是非常有用的,但这个注释看起来是在好几年前的产品程序里的——它证明了程序有问题。如果程序有问题需要解决,马上解决,不要拖到日后再解决。

如果你写过这样的注释,或者是你正在寻找一种最好的注释方案,我推荐你读一读Steve McConnell写的Code Complete这本书。这是我推荐给所有程序员必读的六本书中的一种。或者你可以学学如何停止注释你的程序(英文)。

你是否在你的程序里还见到过其它种没有意义的或讨厌的注释?欢迎共享。

网友A: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B:
的确是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网友C:
版本控制系统
首次注意到有这个东西来管理前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