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trlen与sizeof的区别 转载

楼主(2012-01-28):
1.sizeof操作符的结果类型是size_t,它在头文件中typedef为unsigned int类型。
该类型保证能容纳实现所建立的最大对象的字节大小。2.sizeof是算符,strlen是函数。
3.sizeof可以用类型做参数,strlen只能用char*做参数,且必须是以''\0''结尾的。
4.数组做sizeof的参数不退化,传递给strlen就退化为指针了。
5.大部分编译程序在编译的时候就把sizeof计算过了 是类型或是变量的长度这就是sizeof(x)可以用来定义数组维数的原因
char str[20]="0123456789";//str是编译期大小已经固定的数组
int a=strlen(str); //a=10;//strlen()
在运行起确定
int b=sizeof(str); //
b=20;//sizeof()在编译期确定
6.strlen的结果要在运行的时候才能计算出来,是用来计算字符串的实际长度,不是类型占内存的大小。
7.sizeof后如果是类型必须加括弧,如果是变量名可以不加括弧。这是因为sizeof是个操作符不是个函数。
char c;
sizeof c;//
变量名可以不加括弧

8.当适用了于一个结构类型时或变量, sizeof 返回实际的大小,
当适用一静态地空间数组, sizeof 归还全部数组的尺寸。
sizeof 操作符不能返回动态地被分派了的数组或外部的数组的尺寸
9.数组作为参数传给函数时传的是指针而不是数组,传递的是数组的首地址,
如:
fun(char [8])
fun(char [])
都等价于 fun(char *)
在C++里参数传递数组永远都是传递指向数组首元素的指针,编译器不知道数组的大小
如果想在函数内知道数组的大小, 需要这样做:
进入函数后用memcpy拷贝出来,长度由另一个形参传进去
fun(unsiged char *p1, int len)
{
  unsigned char* buf = new unsigned char[len+1]
  memcpy(buf, p1, len);
}
我们能常在用到 sizeof 和 strlen 的时候,通常是计算字符串数组的长度
看了上面的详细解释,发现两者的使用还是有区别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
har str[11]="0123456789";//注意这里str大小因该大于等于11,应考虑'\0'在内,否则编译器会报错
int a=strlen(str); //a=10; >>>> strlen 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以结束符 0x00 为字符串结束。
int b=sizeof(str); //而b=11; >>>> sizeof 计算的则是分配的数组 str[11] 所占的内存空间的大小,不受里面存储的内容改变。
上面是对静态数组处理的结果,如果是对指针,结果就不一样了
char* ss = "0123456789";
sizeof(ss) 结果 4 ===》ss是指向字符串常量的字符指针,sizeof 获得的是一个指针的之所占的空间,应该是长整型的,所以是4
sizeof(*ss) 结果 1 ===》*ss是第一个字符 其实就是获得了字符串的第一位'0' 所占的内存空间,是char类型的,占了 1 位strlen(ss)= 10 >>>> 如果要获得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则一定要使用 strlen

另外,下面的方法可以用于确定该静态数组可以容纳元素的个数:
int a[3]={1,2,3};
cout << sizeof a/sizeof ( typeid( a[0] ).name() );

网友A:
:dizzy:太高深了,看得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