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问题

楼主(2012-01-29):
我的电脑没有串口但是我要用我的笔记本从仪器的串口读数据,不知道用usb转串口还是EXPRESS转串口。求大侠帮忙!

网友A:
EXPRESS 转串口的性能会好一些.
一般情况下, 数据波特率不是很高, 通信数据占用率不高的话, 大部分 usb 转串口也可以用. 毕竟这个的成本很低, 不妨先找一个来测试一下.

网友B:
2者都可以,USB转串更方便点 EXPRESS更稳定。

网友C:
usb串口就ok

网友D:
用USB的比较方便,也比较好用!

网友E:
假如你要用USB转串口,不推荐台湾的芯片产品PL2303,这个芯片的兼容性很不好,速率也不高,推荐你采用FDTI芯片的产品,这个芯片英国非常专业的USB转串口芯片,著名的产品有惠普的USB转串口,也有Z-TEK的,惠普的比较昂贵,在100多块钱,你可以买稍微便宜一点儿的品牌,你可以淘宝上搜索FDTI试试。

网友F(2013-01-07):
1)COM1控制: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frmMain.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此处添加处理接收的代码
End Select
End Sub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97%ae%e9%a2%98/

网友G:
USB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