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滤波

楼主(2012-01-29):
见图。这是我从一本书上看到的电路,把不同占空比的PWM矩形波变成模拟量,用作简易的D/A转换电路。请问为什么要用三个RC滤波电路串联?和只用一个RC电路有什么区别?另外,它的截止频率该怎么算?

网友A:
提高滤波阶数,否则输出波形里含有PWM的交流分量过大。计算方法:1.仿真;2.翻书

网友B:
回楼主:
1.这是一个三阶低通无源滤波器,前两阶截止频率为:339Hz,后一阶为0.72Hz
2.RC组成积分电路,对PWM尖峰干扰进行平滑
3.至于为什么是3阶而不是2阶或1阶,我想可能是作者实验后得到的
4.单片机采样其电平是否满足要求也要注意
建议:
1. 用有源滤波器效果可能会好。不仅滤波效果,而且对原信号也没有太大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