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2-01-29):
TE, TI, se, ic, RS
我在画原理图时发现元件图形旁边有不想要的波浪线不知道是那里设置错了,请赐教!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69401298/QQ/WinTemp/RichOle/[4%7DWP%60L@C8F8M2%60$1)5C%251G.jpg

网友A:
1.请说明用的什么软件在画,现在软件太多了。
2.你贴的是硬盘图,我们看不到,请再高级回复里上传文件再插入到回复中。

楼主:
好的谢谢图见附件

楼主:
刚才忘了。我用的是DXP2004

网友B:
Q1有重复的

楼主:
不会的整个原理图的每个元件都有这样的波浪线,不知道是引用了那个设置?

网友C:
5楼已经说了,Q1有重复!

不用设置,只需找出零件Q1的重复定义,将其中之一,改成Q2或其他定义,避免了重复定义,波浪线即消失。

网友D:
可能你这个工程里里面其他原理图也有Q1

楼主:
元件的定义是否就是元件属性对话框中标识符后面空白处要填写的如“Q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