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4G564问题

楼主(2012-01-29):
MA84G564的48pin的片子36脚能提供多大电流3.3v,想接个3.3v的存储芯片
dfu引脚是哪个
我使用外部参考2.5v,接到几脚

网友A:
MA84G564的48pin的片子36脚能提供多大电流3.3v
可能不能提供输出电流,或者提供的输出电流很小.
DFU 是通过USB  来下载的,应该连接的脚位是DP、DM
我使用外部参考2.5v,接到几脚
抱歉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